楼主(2006-11-28):
家庭楼三相四线供电,昨晚住宅发现电压不稳,有的住家出现280v以上电压,有的住户电压不到150v,电器烧坏了不少!怀疑电源零线断路。从变电所到家属楼总开关电缆300米。切断负载测开关电压,线间电压正常,有两相对地电压偏高,有一相对地电压偏低。
后来切断电源单测电缆,有一相和接地线阻值为4M,另两相为400M以上,觉得4M应该可以送电,后来接上电源,送电发现故障不见了,电压正常了!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呢?另外,家属楼侧有两处辅助接地!如果真是电缆接地线虚接的话,可不可以不用那条地线,而在家属楼侧做工作接地呢?

网友A:
家属楼供电一般都三相五线,若无地线楼主如何对地测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