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霓虹灯广告屏装置PLC控制梯形图的设计与调试
1. 霓虹灯广告屏示意图
  该广告屏共有8根灯管,24只流水灯,每4只灯为一组,如下图所示:

2. 控制要求::
 (1)该广告屏中间8根灯管亮灭的时序为:第1根亮→2亮→3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按1s间隔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开始亮,顺序点亮7→6→……→1,时间间隔1s,显示5s,再从1→2→……→8按1s间隔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然后重复运行,周而复始。
(2)24只流水灯,4个一组分成6组,从Ⅰ→Ⅱ→……→Ⅵ按1s时间间隔依次向前移动,
且点亮时每相隔1灯为亮,即从Ⅰ“①、③”亮→Ⅱ“⑤、⑦”亮,同时Ⅰ“①、③”灭→Ⅲ“  、 ”亮,同时Ⅱ“⑤、⑦”灭……,如此移动一段时间(如30s)后,再反过来移动一段时间:Ⅵ“   、  ”亮 →Ⅴ“  、 ”亮,同时Ⅵ“   、  ”灭,……如此循环往复。
(3)系统有单步/连续控制,有起动和停止按钮。
(4)起动时,灯管和流水灯同时起动,关闭时,可同时也可分别关闭。
(5)要求有移位指令的应用
(6)*在控制要求1中,若要求将全亮后显示10s改为以0.5s间隔同时闪烁5s,试修改程序。
3. 编程并模拟调试
4. 画出I/O端子接线图(用2个I/O扩展模块)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网友B:
又是家庭作业啊.

楼主:
急需找人做啊  加QQ215634084   或直接发到我邮箱 shanlanshu1985@yahoo.com.cn 谢谢了啊

网友C:
其实这个应该很简单,首先以你的要求(1)为例,用一个字节MB0(正好八位)来控制8盏灯。从低位到高位分别用来控制1,2,...,8灯。当启动时,每隔1s把MB0向左移一位,把m0.0置1。全部亮表示m0.0-m0.7全为1,所以用个比较,即MB0==127,停止左移,同时启动计时器,10s后开始每隔1s右移一次。MB0==0时,停止2s,后再每隔1s右移1次,把m0.7置1.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C: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写这个程序,我的QQ:95602424。email:lidaping011@126.com

网友C:
哦,不好意思,弄错了。8盏灯全亮的话,应该是8个全为1,即MB0==255.不过道理就是这样

网友D:
还是找个专业人事来帮帮你吧。。这个有点深奥。。。
         http://www.fdaut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