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请教:
电源到配电柜或电箱之间的线槽不能用塑料的,是这样吗?为什么?

网友A:
强度够的话,比金属的还好,不是吗?

网友B:
应该是强度的问题,还有耐腐蚀性等。

楼主:
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

网友C:
在室内,不易受机械损伤的地方可以用

楼主:
补充一点,我所指的是室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