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和触摸屏

楼主(2006-11-28):
各位大哥:小弟刚接触plc,想请教如何构建一个用PLC和触摸屏组成的温度控制系统?

要用到哪些硬件和软件?

如能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温度控制要靠PLC来完成,PLC要有温控模块
触摸屏可以监控显示温度和设定温度,
也可以将一些开关、指示放在触摸屏中
还可以有一些报警功能等

网友B:
兄弟!
你这个也问的太笼统了!
致穷无非讨口 不死总得出头

网友C:
小弟用串口检测到PLC给屏应答的ASC2码如下:那位大侠给翻译一下 万分感谢!!
   06
   02 36 32 36 36 03 44 37
   02 33 30 33 30 41 38 33 41 03 42 36
   06 06 -----------------------------------------------------------------------
   28 0A 24 2A 25 24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6
   09 0E
   24 28 29 26 24 26 24 26 24 26 24 2E 71 71 71 71 71 71 71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4 22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8 02 24 2C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D 29 0D 04 22 29 08 04 22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4 22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8 02 04 02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D 09 06 24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4 02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8 04 22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9 06 04 04 02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2 29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2 29 08 04 26 29 08 04 02 04 02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2 24 2D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9 06 24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8 02 04 02 04 02 04 02 24 2D 29 2D 09 06 24 2D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2 24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2 24 2D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8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9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2 24 2C 08 04 02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2 04 02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A 29 2D 29 0D 04 22 29 08 04 26 29 08 02 04 02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D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D 04 22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8 04 02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2 04 02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8 04 26 29 08 04 06 0A 06 02 04 02 24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A 24 2D 09 06 22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D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A 04 02 04 02 24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D 29 2D 09 02 24 2D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2 28 08 04 02 04 02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2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E 08 02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A 24 2D 08 02 24 2C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2 04 02 24 2D 29 2D 09 02 24 2D 09 06 24 2C 08 04 02 04 02 04 02 04 22 29 2D 29 0D 04 26 29 08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D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D 08 04 22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8 04 22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D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8 02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D 09 06 24 2D 08 04 22 28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9 09 04 26 29 08 04 26 29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D 29 0D 04 26 29 09 06 24 2C 08 04 06 04 06 04 06 04 26 29 29 2D 09 02 24 2D 08 04 26 29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9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09 06 04 06 04 06 04 06 24 2D 29 29 09 06 24 29 09 06 24 28
   横线下面的我就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