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我厂有一台s7-318-2的西门子plc最近老是出现死机。(sf灯亮,显视屏没有故障信息)。进行连机后查看plc故障信息。看到以下信息,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和怎样解决?有哪位高手给我支点招啊!我先谢谢拉!
   故障如下: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5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89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8191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2:14:35:900 pm  06/13/97

网友A:
老兄!
有没有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服务很好:010 64719990,兄弟爱莫能助!
致穷无非讨口 不死总得出头

网友B:
远程I/O站点(DP从站)返回值错误,
DP从站编号:25
产生错误的DP从站地址:8189
产生错误的DP主站地址:8191
系统产生此错误后调用OB86
你的系统没有编程OB86吧。

楼主:
plc 程序中没有OB86,OB86是什么?建一个空的OB86有用吗?

网友C:
OB86组织块,加入一个空的OB86,然后下载,如果你需要对错误进行相应的处理,那么将处理程序写入OB86

楼主:
cvlam:你好 我上面写拉故障信息,但是怎样编OB86的程序啊 !帮我编一可以吗? 为感!

网友C:
参照编程手册中的例子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人跟帖吗?

网友D:
还能跟啥贴,就这点信息也就提供这些贴了,导致停机原因众多,包括现场接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