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称重传感器  蠕变±0.03%FS(不太理解这个技术指标)  什么是蠕变?
哪位老师能用通俗一点语言来解释!

零点平衡 ±1%FS  呢? 它是每次称量后,零点恢复的位置误差吗?

网友A:
蠕变和蠕变误差: 要求从两个方面检验传感器的蠕变误差:其一量蠕变:在5-10秒时间无冲击地加上额定负荷,在加荷后5~10秒读数,然后在30分钟内按一定的时间性间隔依次记下输出值。传感器蠕变(CP)按下式计算: CP=θ2 - θ3/θn×100%。
其二是蠕变恢复:尽快去掉额定负荷(在5~10秒时间内),卸荷后在5~10秒内立即读数,然后在30分钟内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记下输出值。传感器的蠕变恢复(CR)按下式计算:
CR=θ5 - θ6 /θn×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