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是这么回事:
上海思远气动压机,我们厂是用此设备来压制音膜的!控制电路上用到了固态继电器,温控仪器!恒温
压制音膜!
目前出现好多现象,恒温的不恒温,温度显示波动在上下10几,20几不等!
添装调压器,换新温控制仪,模具等,该考虑的都试过了,还是未能解决问题!
也就是,本来应该温控仪设置好工艺(压制)温度,通电升温,显示到达此温度
正负1-2度,正常!目前是,到达此温度了(加热线已经失电),还不段慢慢的上升个10几,20几不等之后,慢慢又一点一点的下降,下降到工艺温度负几度之后,又不段的慢慢一点一点上升 如此循环!百思不得其解!!  请各位指点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加热系统和工艺不配套,建议增加辅助加热系统。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有可能控制方式有问题

网友C:
到达此温度了(加热线已经失电),还不段慢慢的上升个10几,20几不等,这是你加热线的余热是你的设备温度升高10几20几,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艺要求,改变一下加热方式。例如用水或导热油

网友D:
热惯性
你用的是开关式的控制方式,如用可控硅自动控制的就好了高精度的可达到正负0.5度

网友E:
目前是,到达此温度了(加热线已经失电),还不段慢慢的上升个10几,20几不等之后,慢慢又一点一点的下降,下降到工艺温度负几度之后,又不段的慢慢一点一点上升 如此循环!------------------如你说来,看来传感器和控制电路都是正常工作的,我觉得你可以水和油等等缓冲一下加热器的余温。

网友F:
热惯性.
PID设置不当.

网友G:
同意信师傅的关点,PID参数设置不对,导致超调量太大,并且不能稳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水或导热油缓冲,我明白,有些设备就是通水的(根据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关键现在是要求"恒温",温度恒定不变,随时可压制(保压时间除外),也是对材料的要求这样,再一个就是效率了!  热惯性,我也考虑到了-----那是初始使用的时候存在的现象,到稳定的之后,应该会消除的!
   控制电路部分有温控仪,故态继电器,继电器等!经过220/5V的变压器,由加热铜排至模具!
以前都正常的,就是近期,  不恒温的现象比较多! 请教信师傅  PID的设置? 温度控制仪换新的还是不行!
  因为以前都正常的只是近期2个月吧出现的问题 我认为楼上朋友所说的 加热系统与工艺不配套,控制方面有问题都不存在吧!5楼建议用可控硅,请指点!谢谢!
 解决不了问题真苦恼.............请大家给予帮助 谢谢了!

楼主:
5楼朋友建议用可控硅控制,故态继电器(OMRON)的里面就有可控硅了吧!

楼主:
如果说,温控仪的PID设置不对,为什么换个新的和以前设置一样,还是没用?以前设置的PID,没这样不恒温的显现!也是就现在有的机器(都是老式的),有的不恒温,有的还是恒温的!

网友H:
检查一下加热元件和热电偶,我认为加热元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控制系统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还有传热部分也要检查。

网友I:
也可能是热电偶理加热设备太近,而不能准确测量设备温度,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查一下:
 PID参数
 加热设备及传热通路
 传感器位置
 温控表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