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怎样通过计算机启停6RA24装置
各位工控高手;晚上好 !
    有个技术问题向大家咨询:
             怎样用simovis或drive monitor这两款软件来控制6RA24的启停,
其参数怎样设置。咨询过很多人,也向代理商问过,都没有结果。都说没这么用过,说是多事。虽说6RA24越来越少,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用。(6RA70可以这样用)恳请用过的师傅能告知。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只能通过这两个软件设置参数,不可以用来实现起停,如果要实现起停必须要有外部按钮,或有上位机.OK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