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28):
设备有良好接地,假如设备上有几十毫安的漏电流,人体接触该设备会怎样?

网友A:
如果真是有良好接地,设备上有几十毫安的漏电流,人体接触该设备我个人认为
应该没有危险。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
假设人体电阻很小,辟如人在水中,碰到接地良好的设备,多大的故障电压对人有害,如何避免?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电工基础上不是教过吗,触电危害主要是流过人体的电流的大小,持续时间,流过的人体部位,和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而电流是根据分压在人体上的电压和人体当时的导电阻有关,而人体的电阻在各个情况下值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存在电压为多少伏时对人体是没危害的,即使是36伏的电压,由于当时某种环境里你的人体电阻为1K,那流进你身体的电流就是36mA。这样就足够致命的了。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那在接地良好的情况下,为了不致触电,多大的故障电流足以使断路器分断,或者使漏电保护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