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问一个电工基础问题(回答错误的电工基础应该补习一下啦!!!)
首先申明我不是在卖弄本事,这个问题也是电工老师傅问我的,问题如下:
运行中的电机有红,绿,黄三根进线,我用钳形表钳红线电流为20.1A,绿线电流为20.2A,黄线电流为20.3A,但是我用钳形表钳住绿黄两根线,电流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A:
20.1

网友B:
等于红线的电流20.1A

网友C:
40.5安

网友D:
到底是多少撒?呵呵,我觉得20.1有点象。

网友E:
如果没有漏电电流的话是红线电流

网友F:
我猜 `````20.1吧,怎么也得平衡吧,
3根线一起掐应该是 0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

网友G:
我认为是20.1A

网友H:
是20.1,用向量图解是比较直观,即黄绿两相的合成向量与红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掐三相时则为零

网友I:
三根一起才是零,两根嘛你慢慢解三角形去吧,难的算,可能是20。1A

网友J:
40.5

网友K:
20.1安吧!

网友L:
具体不知是多少,但记得是大于20.1,小于40

网友M:
我猜 `````20.1吧,怎么也得平衡吧,
3根线一起掐应该是 0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
我同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是20.1,用向量图解是比较直观,即黄绿两相的合成向量与红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掐三相时则为零
ailu3344讲的对!

网友O:
20.1A

网友P: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如果没有漏电流的话应该等于另一线电流

网友Q:
呵呵
学过电工基础的都知道是 000000000

网友R:
平衡时等于A相电流

网友S:
20.1A三根时是0A

网友T:
我猜 `````20.1吧

网友U:
20.2

网友U:
看错了20.1

网友V:
前两天还考了类似的题目

网友W:
两根电线不能嵌的

网友X:
基尔霍夫 应该等于红相

网友Y:
应该为40.5A因为三相中有一相没有装入所以两相时因时序原因会出现叠加

网友Z:
有点孔乙己的味道

网友AA:
等于0吧

网友AB:
20.1
相位与红线相反

网友AC:
20。1

网友AD:
我不是电工 但我觉得这两项电有120度的相移 应该是单路的一半吧 大约10.5A(解三角形)

网友AE:
基尔霍夫定律 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

网友AF:
这应该是20。1A吧,我明天到厂里去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G:
看你的电机是那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