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我这里有一现成系统,S7 300 (DP主站)通过PROFIBUS DP控制一台MM420(用作传送带调速控制) (DP从站)
系统编程没有调用SFC14/SFC15。
而是编写了一个FB75以及一个UDT75(作为FB75的背景数据块)专供PROFIBUS DP主/从通信。
DP从站(MM4)地址设定如下:
Slot 1
DP ID:4AX
Order Nuber/Designation:4PKW,2PZD(PP01)
I Address:770...777
Q Address:770...777
Slot 2
DP ID:2AX
Order Nuber/Designation:4PKW,2PZD(PP01)
I Address:778...781
Q Address:778...781
系统程序FB11调用FB75时有下列STL语句:
     OPN   "DB_11"   //打开FB的背景数据块。
     LAR1  P##ReadWriteConvSpeed_026  //装载地址指针
     UC    "MicromasterProfibus"   //调用FB75
     L     #ReadWriteConvSpeed_026.Act_Value_i //调用FB75后取得MM4的实际变量值(速度)。
     T     "Istwerte".DB206_000000_M01 //传送给另外的速度变量。
请问300与MM4通讯时系统是怎样确定DP主站(S7-300)的地址?在哪里设定或查看?我怎么看不到,系统在调用FB75时装载的那个指针变量只是一个共享数据块中的地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还是我解释的不太清楚?
此实例是德国人编写的。难懂了吗?

网友A:
DP主站(S7-300)和MM420(DP从站)的地址在硬件组态中已经分配好了,DP传输的只是PZD的数据,用PPO1直接可以当作模拟量通道L,T读写,看一下UDT75(作为FB75的背景数据块)里的数据格式,即按PPO1的协议排列的PZD内容就知道了.

网友B(2006-12-28):
三楼的说的很对,,,,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