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大

楼主(2006-11-28):
最近,我自学修了同一品牌不同功率的几个变频器,我修了之后用小电机试过,一切正常,可是用变频器带和变频器同样功率的电机,大的变频器却老是显示过电流,由于几个变频器的控制板和驱动板都没有标号,我怀疑是我把功率小的变频器的板用在了功率大的变频器上,而不显示过电流的可能是功率大的变频器的板用在了小的变频器上。由于现在我们的生产线不能停,所以现在不能一块板一块板的试,请老大看看我分析对不对,

网友A:
老兄:
    这要请你把变频器的说明书拿来,仔细查看里面的参数,有许多品牌的变频器如富士,安川,三肯等机子允许在一定范围变更主板的功率,无须更换主板,时间也不耽搁.

网友B:
不过这个一般都是属于隐蔽参数,说明书上应该不会写吧。

楼主:
上面的师兄,我的变频器品牌是东冈,这种变频器是原来台湾东冈与贵阳无线电一厂合资生产的,它用的驱动模块是EXB841,在电路板上还有一个整定过电流的电位器,这个电位器出厂时就整定好了,一搬不能动,还有一重过电流保护在EXB841模块里面,EXB841里的过流保护不知能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