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我们公司用的A850Got   被员工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搞出来一个应该是调试的画面(事后问员工他说按了屏的两个角就出来了..)

据说以前可以按对话框左上角的按钮就可以退出...可这一次就不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有这个型想关的操作手册吗?

网友A:
找个懂英文的,上面应该有一个进入用户画面的触摸键;
还有断电后再开机试一下;

楼主:
我就懂EN呀      你说的进入拥户界面的按键大哪里的呢?

网友B:
断电,重新开机。

网友C:
断电重新启动不行吗?

楼主:
断电都不行...按reset都不行...请问有A850的编辑软件吗?

我想进去看看里面的程序还在不在

因为那个员工曾经进去过"USERROM CHECK"    并且好像进行过ROM的刷写..晕...

网友D(2007-03-16):
程序被清空了,重写吧.软件网上有的是.自己找吧.GT Designe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