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步进电机铭牌上的电压对选择趋动器和供电变压器有何影响,电压高低和各项性能有何关系

网友A:
选择高压可以使步进电机高速运行中,有更大的力矩,高速力矩大
选择较低的电压有利于电机运行过程中的平稳性,一般驱动器有电压选择范围,例如 DC 24V --------80V,

楼主:
我所说的是电机的电压,而不是趋动器的电压.
有的步进电机标有电压,而有的没标,此电压对电机的各项性能有何影响,对选趋动器有何影响.

楼主:
有的步进电机标有电压,而有的没标,此电压对电机的各项性能有何影响,对选趋动器有何影响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电压是一个参考电压,现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大多是恒流驱动的,所以电机的电压只是个参考值,最重要的是看电机的内阻和相电流。一般电机如果运行在高速状态,选择较大的电流和较小的内阻,低速则反之。

楼主:
自制简易单极步进电机趋动器:"频率产生+频率分配+输出功率放大",这种趋动器的输出部分供电电压选择和电机的电压有关吗,如果电压过高会烧电机绕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