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各位大师:
      帮帮忙,十万火急,440变频器开启后正常,可是停机就报编码器故障,按复位后又可正常启动,我的PI调节反复试了,PI调小时,低速速度稳定,可到高速时停机就报编码器故障,PI调大点,停机不报编码器故障可是车速开到200米速度就不稳定,请问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440变频器问题求助?
各位大师:
      帮帮忙,十万火急,440变频器开启后正常,可是停机就报编码器故障,按复位后又可正常启动,我的PI调节反复试了,PI调小时,低速速度稳定,可到高速时停机就报编码器故障,PI调大点,停机不报编码器故障可是车速开到200米速度就不稳定,请问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小弟不胜感激!
           请求赐教,请求赐教!

网友A:
编码器的信号你检查了吗?是不是正常呢?不要编码器可能会更可靠些。

楼主:
谢谢,编码器有信号,换了一个好的编码器仍然是停机是报编码器故障,没有办法,只能改为开环控制了,可是用户又不认可,真是不知道么样办?哪位高手出出主意。小弟不胜感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什么负载?

网友B:
停车方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编码器是何种形式的?
还有传输距离是多少

楼主:
先谢谢各位网友的赐教!440是用在纸机项目上的,负载是导辊,7.5KW,用的是正交编码器,梅勒的,传输距离是40米。

楼主:
各位大师来谈谈你们的高见,小弟在这先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