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当温度传感器采集到实际的数据后,它又是依靠什么关系把数据转化为所需要的物理数据的?就是如果实际温度为20度,传感器采集后假如在传感器中值为370,370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变换为20的呢?  多谢兄弟们帮忙啊!

网友A:
一般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进温控仪,再由温控仪给出标准信号。

网友B:
传感器的数值是什么,怎么和温度对应的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C:
如果是测温的传感器都会有一个温度信号对应表,按这个表格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
3楼的兄弟能帮忙提供一个实力或公式吗?谢谢了!

网友D:
热敏电阻的温度传感器和热电阻的温度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应该是不同的。热电阻的公式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有,是电阻和温度的关系。热敏电阻的线性关系应该是电流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