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11-29):
我想请教下,
DCS采集输出给用户的数据有没经过去噪处理,看过一篇论文说基于OPC规范的数据传输,对采集的点数及采集频率都没有要求,是不是说明DCS在输出数据前已经经过了去噪处理了呢

网友A:
一般应该进行了.
这两种数据的"采集"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a/d转换,一个是数据传输(要求).DCS应该是把用户可以应用的数据以数字传输OPC方式提供,OPC的客户端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