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本人担心所编程序被人改掉,请问如何给三菱可编程序控制器设置密码?

网友A:
连上PLC,在在线中选择关键字设置,输入8位数字或字母

楼主:
我的意思是PLC本身的应用采单有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有这样的程序指令?

网友B:
那是没有的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写了程序要设置密码?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解密?
我们给用户做工程都是明码加打印版交工的.做人要厚道啊!

网友D(2007-06-14):
那位大哥告诉我三菱PLC的仿真器用法?  求你们 了

网友D:
有人在线吗?   请回答

网友E:
FX3U之前的就没必要加密了
很容易解

网友F:
人机界面+伺服控制+数据采集+Q系列+cc-link
没注释不用加密都能把人看疯啦

网友D:
他们说三菱PLC有仿真器.我找不到,请那位大哥告诉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