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200和拨码开关如何连接。需要加模块吗?

网友A:
S7-200和拨码开关连接, 是否需要加EM221 DI模块完全取决于拨码开关的设定范围.

比如说, 拨码开关的设定范围要求 0~9999. 那么需要数字量输入点16个, CPU226 (24输入)完全可以胜任.

接下来, 在程序里, 做BCD码转成Integer就行啦! 列如:
LD     SM0.0
MOVW   IW0, VW0
BCDI   VW0  // 设定数

网友B:
2楼是个高手!
有请教:S7-200要求,高速计数比较电路带输出计数,另可控制其比率和输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