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哪位大哥会画两台电动机M1启动后M2才能启动,M1停止后M2才能停止的原理图呀

网友A:
控制电路
楼主:因我电脑上没有画图软件,所以在画图版上画的,这图可以帮助你理解原理,但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器通常只有两对辅助触点,所以还需加一个接触器KM3,KM3线圈与KM1常开串联后再与M1启动/停止回路并联.然后用KM3的两对常开触点去换与KM2并联的KM1及与STP2并联的KM1即可.不足之处请其他高手指教!

网友A:
纠正一下:上图多画了一条线,只好重新上传,很抱歉!

网友B:
我怎么才可以把图片上传是CAD图片

楼主:
谢谢上面大哥发的图,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谢谢,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