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请教各位前辈,我这里现在有一个电加热设备,8KW,由于害怕其损坏,再控制接触器后面加一热继起作用吗?

楼主:
哪有什么起作用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加一个10kw的交流稳压器

网友B:
主要使其加热管的表面温度不要太高,比如若用来液体加温的就要防止空烧。或者在平时降低一点供电电压。其它好像没实际用处吧?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使其加热管的表面温度不要太高,比如若用来液体加温的就要防止空烧。或者在平时降低一点供电电压。其它好像没实际用处吧?

要看是什么加热材料?一般来说可以将加热体温度控制在其允许温度之下就行了

网友E:
用中间继电器做加热器的起,停控制,在再现场加两个温度继电器,一个为低温起动点,一个为高温报警点,现在带加热器的控制箱都多数是上面这样接线的二次线。

网友E:
或者在现场加热电偶,控制回路配上数显控制仪,这样就可以又知道现场温度,又可以实现低温启动和高温报警,不过我不知道价钱贵不贵的哦。

网友F:
没用

主要是温控仪来控制好温度

最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加热物体内部的空气循环 局部加热特别容易烧坏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