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请教一下:我一直使用开关量来编程,如果能否用模拟量来代替开关量编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又应该如何做?

网友A:
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个人感觉开关量来编程模拟量编程是不同用法的两个不同概念啊.如果开关量来编程能满足工艺要求还是不用模拟量的好.PLC控制模拟量无论是精度还是稳定度都不如DCS.其实PLC的分水岭也在这儿.

网友C:
开关量简单一些,只要能实现了功能,不一定非得求什么高级的。今天晚上我看了点模拟量的东西,好象还得用特殊功I/O单元,比较麻烦的 样子

网友D(2008-11-12):
怎么解释得一点也都不清楚啊?

网友E:
开关量是离散型;而模拟量是连续型。

开关量输入往往是外部的机械触点和电子数字式传感器,例如二线式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等。
开关量输出往往是驱动一定的负载(有可能数需要隔离放大)。

模拟量输入往往是生产中大量的连续变化的信号(有非电量比如温度;有强电如电机的电流),经过变化器转换成PLC能输入的标准电压、电流信号。
模拟量输出通常是驱动模拟量输入的执行机构,比如比例阀等。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使用开关量来编程模拟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F:
16位组成一个word

网友G:
呵呵;用模拟量来代替开关量??
用不用模拟量要你PLC需不需要处理温度、压力、电压等模拟信号;
不是代替的问题;

网友H:
这个需要特殊模块的,什么温度 压力 液位啦什么的 这也是PLC的精髓所在

网友I:
需要转换之后才能在PLC里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