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求助,我碰到一个问题,低压补偿柜老是烧熔断器,哪个大师能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低压补偿柜的电流本来就大,烧保险有几个可能:1.你保险选小了2.里面确实有短路3.多查下线接头这些地方,很容易因为压接不好,引起发热短路烧保险,烧接触器,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B:
最好换成断路器啊,现在都不用熔断器了啊。

楼主:
我做了实验发现是熔断器的质量不好的,.呵呵,不过上面几位大师的建议也很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