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在修改wicc成自启动的时候,把工程加到autorunrt中,在自动启动时出现使用期满,单击"确定"就退出系统了,请问该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的提问有很大的问题,什么叫" 使用期满“
如果指授权期限满的话,你应该做以下工作:
1 检查你授权的合法性
2 检查授权的有效性
3 正确运行Wincc需要多个授权,请不要在安装Wincc时安装全部组件。

楼主(2007-01-04):
你的授权的问题

网友B:
授权安装是否完整

网友C(2007-05-08):
不用自启动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