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中频炉的难题:中频启动成功后,三项桥式整流电压低并调不上去,只有十五伏左右,没启动时,电压调试正常,启动成功后啸叫声不正常 ,逆变电压与电流较高 整流管和逆变管均测试正常,负载炉内金属不融化,也就是负载端不工作。
请各位高工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流电压不够吧

网友B(2007-04-26):
可以检测一下是不是负载有没有短路点,逆变板的电源线去掉再启动。如果电压还上不去估计是整流板的问题,触发没打开。
同样也想请教一下你们怎样检测可控硅是否坏掉。

网友C:
检查炉圈并联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