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9):
有一柱塞式气动调节阀DN100的前后压差5公斤,流开的,气开阀。在调节阀无信号时调节阀自作用力克服不了压差,它的开度在20%的位置,膜头的弹簧都是好的,按装也正确,请问各位是不是克服不了压差的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如何应对?(调节阀是新安装的,第一次投用)

网友A:
调节阀
这种现象是由于差压造成的,调节阀校零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调节阀有问题。

网友B:
先调零吧

网友C:
装好不调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