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老师

楼主(2006-11-29):
有一个50KW的电机,正转,正点,反点三个动作,反点接触器触头,老是粘连,是什么原因呢。接触器,弹力够,吸力也够,都是150A接触器,请问信老师,有没什么办法,?

网友A:
点动时,电机处于启动状态,当点动结束时,电机尚未结束启动状态,在接触器断开时,电流比较大,发生起弧烧毁触点引起粘连.所以点动接触器必须采用大于启动电流的规格!

楼主:
对于50KW的电机,选取择150A的接触器,合适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