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30):
近日与同事论起了这个话题,就是普通的变频器能否应用于电锯的电机当中,他的意思是说因为电机的负荷特点是时而空载,时而满载甚至超载.而空载到满载的时间很短(有木头送入马上就达到满载).普通变频器不能适应这种负载.

当然,我们讨论的是配套的变频与电机,例如11KW的变频带11KW的电机.

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解?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试过的电锯加普通变频器是不行的。(切铝合金的)而且在配置时有意将变频器的功率加大一级,还是不行。电机是两极的高速电机,因客户要求不同的材料时最好是用不同的锯速切,但加装普通变频器很难做到,不止是过流过载的问题,有时电机一旦堵转就会彻底憋死。虽然目前免强可以用,但我认为还是不好,更大的功率配置我没有试。其实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应该是用变频器控制给料台的速度是最好的。
11KW对11KW好象行不通的。
你试试看有没有好的方式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B:
对了,我也试过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们只是讨论,没有试验.

网友C:
这种负载的驱动对变频器的性能及余量设计要求很高,但不是不能做到,SEW公司的变频器在这种应用上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