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30):
我公司一台龙门刨床励磁机发出电压只有直流8V,不能满足工作需要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励磁老化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提问除了专修励磁机的谁能作答?自己动手把图画出来比较靠得住。

网友C:
可能是励磁机没有剩磁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励磁机的电刷.

楼主:
是励磁机建立不了电压,最高只有直流8V,碳刷良好,剩磁不知正确的充法,具体用多少伏的直流电充?是对F1-F2并励绕组充磁对吗?剩磁有无具体测量方法?电机旋向是从拖动电机-励磁机轴向看为顺时针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