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30):
[现在有几台恒温烘箱,用于产品的固化过程中的恒温,现在都是靠手动设置一个温度然后自动调节到恒温状态,但是工艺要求恒温一段时间后需要降低到另一个温度再恒温.派人24小时专门看守不太理想,想把这几台烘箱改成能够自动设置降温时间和降温后的温度.不知道应该怎样改啊!有经验的师傅说说方案啊~万分感谢表情

网友A:
如果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改,估计很困难,温控器不支持,要买专用的,或定制.

网友B:
有支持32短时间编程的温控表

楼主:
2楼的能不能介绍下这种温控表的型号和功能啊?一般工艺要求时间有点长啊,一般要8个小时左右,你说的支持短时间编程的能控制这么长时间吗?

楼主:
1楼的说的买专用的,给烘箱再加一个自动控制的带定时编程的温控器,然后在这2个控制器前面加上一个自动和手动的切换开关不知道行不行?麻烦提供下这种温控器的资料 我去找找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两个温控器设定不同时段的温度,用便宜的时间控制器切换温控器的输出.这样造价很低.

网友D:
温控仪 有2套高低总端子 一套是高与设定温度 则常开 一套是高于设定温度则常闭

这样用2套温控仪+中间继电器连锁 应该能控制的!

网友E(2007-01-15):
引用 网友C:
两个温控器设定不同时段的温度,用便宜的时间控制器切换温控器的输出.这样造价很低.

支持

网友F:
我知道岛电的,
型号:PCD-33A-R/M,有8段温度可设定.
呵呵,刚翻出来看看型号,放了好久没用了.
其它牌子没用过,估计也能有.

网友G:
这个只有用计算机才能控制,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http://www.autoyx.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H:
用两个温控器呀 一个温控器设定一个温度 和参数 用时间继电器或者PLC控制两个温控器

网友I:
2个温控器+1个中继.
按照工艺需要,现场应该有人去控制操作啊,加2个按钮,余下的交给操作工!

网友J:
你好;
我是山东希曼顿科技公司我们主要就是代理温控表
你可以选择带程序多一些的温控表吗?
如需要或问题请联系;0531-88061793
                    13793118712    李先生
山东希曼顿给你一个满意的服务。

网友K(2008-06-10):
有这种温控表卖啊,几百块.多段式的,可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