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基础知识

楼主(2006-11-30):
1.电工基础知识:

1.1 电压:

电压也叫电位差,是指电流从高电位处向低电位处,两个电位之差。通常也叫电压。

用字母U表示,单位是伏特,用字母V表示。

其中:1V=1000mV=1000,000μV 1mV=1000μV

电压还分交流和直流,分别用AC V和DC V 表示。

直流电压在测量时要注意有+,-之分 。

1.2 电阻:

电流在物体内流动所遇到得 阻力叫电阻,用R表示,单位:欧姆用字母Ω表示。

其中,1MΩ=1000KΩ=1000,000Ω

1KΩ=1000Ω

电阻的种类很多,有碳质电阻,碳膜电阻,绕线电阻等。形式上有固定电阻,可变电阻和电位器等。

电阻温度系数:电流流过电阻时,温度升高,其阻值发生变化,阻值变化值与原有阻值之比叫电阻的温度系数。对于金属材料的电阻,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是正温度系数;对石磨和碳来讲,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少,是负温度系数。温度系数越小,说明电阻越稳定。

空调器的温度传感器也是一种电阻,叫热敏电阻,其阻值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少。

额定功率分1/8、1/4、1/2、1、2、3、5、10、20W等规格。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档位,而且换档一定要调零。

1.3 电容器:

凡被绝缘物分开的两个导体的组合都叫电容。用字母C表示,单位是法拉,用F表示。

其中,1F=1000000μF=106μF=1012μF

主要指标有电容量和耐压,如2.5μF/450V。

种类有云母电容、陶瓷电容、电解电容和纸质电容等。

一般,陶瓷电容用在高频电路上,电机的启动电容主要用电解电容。

测量电容时,把万用表表笔探头直接放在电容器两个端子上,数字表可以直接读出电容的容量。用指针表测量时,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并且将电阻档设置为最大量程,若指针偏转角度大,然后再逐渐回到最初位置(∞位置),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如果回不到∞位置,则表头指的电阻就是漏电电阻,一般电容器的漏电电阻是很大的,通常有几十到几百兆欧。测量0.01μ以上的大电容,用万用表RX10K档,只要表头指针摆动小或基本不跳动,可以判断电容器已开路。

电容器的容量不同,指针偏转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1.4 变压器:

变压器由线圈和铁芯构成用来改变电压的装置。变压器主要用在空调控制电路中,作用是将交流电源电压降至一定值后送入整流电路。

工作原理:初级线圈上通过变化的 电流,在次级线圈上会感应出相应的电势,感应电势的 高低与初、次级线圈的圈数有关,如果变压器次级线圈的 圈数(匝数)少于初级,则为降压变压器,反之为升压变压器。

公式为:

初级电压(U1)/次级电压(U2)=初级匝数/次级匝数

变压器只能改变电压不能增大电力。

变压器一般在初级线圈中串入了温度保险丝,当变压器线圈温度过高时熔断,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熔断丝熔断后不可恢复,更换熔断丝又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一般采用更换变压器的方法,造成很大浪费。

目前公司研究所正在进行可恢复的温度保护器件的实验工作,并准备在部分产品上使用。

1.5电感:

电感是衡量线圈产生自感磁通本领大小的物理量,用字母L表示,单位是亨利,用字母H表示。

其中,1H=103mH=106μH

电感分为互感和自感两种。

(1) 互感:两个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叫做互感。如电流互感器等。

(2) 自感:由于通过线圈本身的 电流变化而引起的 电磁感应叫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