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30):
我的笔记本是DELL INSPIRON 6400,家用型的,上面没有RS232C口,只有四个USB接口,所以买一根数据线用于转接,使笔记本能间接提供一个RS232C口。
购买了BELKIN F5U109 USB转RS232数据线后,立即下载了适用于这种型号数据线的驱动,并在笔记本上安装成功,电脑硬件属性里可以找到此硬件已经安装成功。数据线上的指示灯也出现一盏LINK灯亮(黄色灯),其它两个指示灯没亮。
然后我连接了笔记本和OMRON公司的CPM2A型PLC,把事先编好的PLC控制程序传送至PLC。结果电脑上显示通讯失败,程序无法传送,不过在通讯过程中,出现中间的TX指示灯闪了两下(红色灯)。不知何故?

网友A:
同情,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有哪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我用立特的线, omron CQM1H,和FX2N 连接都没有任何问题, 还可以连proface 的屏

网友C:
把COM口的属性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D:
usb转的串口,有时是不好用,设置可能也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可能是问题,正确使用方法如下:1、打开我的电脑,检查设备管理器,确认通讯口的编号,如COM1、COM2等等,也就是确认你转换器的通讯口编号。2、打开CX-P在PLC的属性界面里设置网络类型为SYSMAC WAY ,进入网络类型里的设置菜单,里面有一个叫驱动的菜单,将里面的通讯端口设置为和你电脑一致的,同时检查数据格式,保证数据格式和你电脑中的端口设置一致。按照上面的步骤设置,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如果实在不行,说明你买的数据线不合适,重新买一个,建议买转换卡类型的,USB转换一般情况下都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