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170问题

楼主(2006-11-30):
有哪位高手知道M8170的用法啊?帮忙指点一下,最好有例子,多谢了!

网友A:
FX的输入中断用。用EI指令来激活X0---X5的脉冲捕获功能,捕获的脉冲状态就存放在M8170----M8175中。比如,对于FX2N,当X0这点捕获到大于20US的脉冲宽度,M8170置为ON

楼主:
EI指令怎么用啊?能举例一下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去看看书了,印象深一些

网友B(2008-08-06):
这个简单
当你想用中断的时候 使用EI指令
然后调用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