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30):
今年5月的时候,我在某工地做电器安装工作,也就是放放电缆,接接线什么的,工资还不错,但是我们是不做调试和维护的。     工地上有一台塔吊,开始也用的好好的,某天因为工程进度的需要搬迁了个位置。搬迁后头两三天也用的好好的,结果第三天的时候要吊一重物,故障发生了,在出现超重报警之后,接触器反复吸合分开几次后,电机不动了,然后是控制回路没有了电源。经过变压器出来的24伏电源线被烧掉。
       然后老板找到正在搞安装的我们去解决,塔吊我们接触也不多,心里也没有把屋,但是却不能推掉,于是过去看了看,先检查了超重报警的限位,在看了看主接触器的触头,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于是把烧掉的控制线换成新的原样接上,这样塔吊又恢复正常使用。我们也把他的原理图拿回家看了看。
        几天后,塔吊再次出现上次一样的故障,而且控制回路的电源线烧的更掺,经过变压器出来的24,经过桥整流二极管,及电容过滤出来的一路电源线被烧成了裸线。再次检查,发现此路为24伏的零线,奇怪——为什么零线会烧掉而火线还是好好的呢?再检查,24伏零线接又几根并线,其中一根接在了主电源的零线上,郁闷,即使主电源为3 相不平衡电源,电压也不可能使电线的绝缘被烧掉啊。再翻图纸,发现这接零线的一路线应该为接地线,但是主电源的零不也是接地的吗?为什么回发生事故呢?
        虽然原因不太明白,但是照图施工比交好,我把接零的线改为了现场接地,其它线未做任何改动,就这样我凭着感觉然后还有点瞎猜改了线,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塔吊在也没有出现过故障了。
         今天在这发这帖是希望那位高手给解释下其中原因。

网友A:
如零和地公用肯定不行
肯定零线上还接有其他设备

网友B:
看看附近是不是有电焊机!很可能电焊机地线不接好,而从公用零线产生回路!

网友C:
我想是不是因为24v变压器后面的电路需要接地,而主电源的零线已经做了工作接地,施工人员误以为是保护接地,所以另外接了根线到上面做接地用或者就以为是地线,当有漏电或零序电流时,很可能通过这根线形成短路回路。
另外,我认为互感式变压器(假如该塔吊用的正好是)次级不应该分零线火线了,好象也不需要接地了,整流输出后如果需要接地也不能和变压器共地线。所以你改得还不够彻底,应该把这跟线也分开。

楼主:
问题早就解决了,现在我想听听你说说原因啥,所以用24伏做控制电源是因为控制回路是带PLC的,所以有接地线,而且必须接地,但是情况是PLC 几次事故都没有事情。再说要使1。5的线的绝缘全烧掉电流或者电压一定不小的,我怀疑是高次谐波的缘故。
现在问题已经处理了,但是我还不明白原因,所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