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组态的疑问

楼主(2006-11-30):
各位好:
     请问各位在组态一个DO信号时是如何组态的?比如在DCS中用DO去驱动一个接触器的直接起动电路中,一般所用到的信号有"备妥"(DI),"应答"(DI)和"驱动"(DO),没有"备妥"信号,点击"驱动"接触器也不会吸合,如果"备妥"信号有,点击"驱动",接触器就会吸合,DCS或PLC中的DO为保持型信号,而一般DCS操作员站都配有UPS,这样当整个工厂停电时,操作员站由于配有UPS的原因而不会停机,如果操作员来不及及时将DO解除,当突然来电时,就会发生接触器自动吸合,在常规的继电器电路中,由于起动按纽一般采用的是自复位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想请教各位如何去组态一个DO,当外界停电时,DO复位?

网友A:
驱动DO没必要用保持型的吧,只要发一个脉冲周期就可以了,接触器带自保持的

网友B:
问个问题可以吗?
我们接线的时候发现一问题,某设备A启动必须是在设备B 运行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以设备B有一个设备备妥信号到DCS,设备A运行时候,DCS有个设备A运行信号到设备B ,用做设备B的保持触点,A运行信号在的时候B是不允许停机的。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设备A运行后停止的时候,设备B 却停不下来了,DCS停不了,现场停止按钮也停不了,经过检查发现是保持继电器没有断开,偶把A运行信号线撤掉一根马上停了(或者把继电器拔下再插上也可以停掉),我们用的是220的继电器, 结果检查DCS输出点,有60伏的电压存在,就是这个电压使继电器误保持的,问——DCS为什么给出的不是常开点?为什么要带一个电压?这和DCS程序有关系没有?
帮帮啥,这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交不出去哦。

网友C:
不会吧,你们把,你把A设备的运行信号以干接点的形式输入,然后DO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到B设备,不会有602V电压的,或者你把A设备的运行信号(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直接到B设备,再用一个辅助触干接点到DCS作为反馈

网友B:
晕哦,我又不是编程的,怎么可以去改设计点啊?这个点是后来编程的加上的,到DCS的输入点是DI 开关量,DCS输出是DO量(可以带电压),这个我知道,关于DO量我进线是220的,但是里面应该是个常开点啊,断开后就不应该有电压过来的,可是现场却不是这么回事情啊,误保持几次了,一期的时候有出现过,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PLY(输出DO量的模块)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的,至于你说的辅助触点我不知道是什么,是现场的继电器吗?这样改动是不合乎设计的。
在说我还没有见到过编程的是怎么弄他的电脑的,是梯形图吗?好像不是呢,英文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