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06-12-01):
请教大侠们,什么是内置输入和内置输出啊,它们怎么设置?

网友A:
有时候为了简单,一个模块就包括了cpu和输入输出,和cpu在一起的输入输出.有的PLC带的输入输出是按顺序排地址的,不需特别设置,参考说明书就知道了.
有时这种简单的方式输入输出不够,但CPU功能上可以管理更多的输入输出,为了不改变系统或避免改变系统带来投资增加,会在现有系统上扩展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