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现在接触了fx2n-2ad;fx2n2da模块  对其程序的编写有些茫然 手册上说的太抽象 理解不了,现请教各位大侠,望指教.
1.用32位指令对BFM处理时,指定的BFM为低16位  其后续编号为高16位,应该怎么去理解 ,用在什么地方?
2.
x0--------------------[to k0 k17 H0 k1]  选择A/D通道1
     !--------------------[to k0 k17 H2 k1] 通道1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1的数字
     !---------------------[mov k4m100 D100] 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存在D100中

问下大家 H是怎么定义的 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为什么要传送点数位2?最难理解的是最后一句: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存在D100中   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啊? K17和K0改成其他的BFM可不可以?
           望各位大侠指教  详细的说明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2007-01-16):
K17只的是第BFM中的第17地址,具体功能是用来指定通道用的
K0就是当前转换后的数值
你那K17分成16份,就是b0---b15,然后把H0000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