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我的STEP7 5.4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打不开程序块了,提示“Failed to create empty document!”错误对话框的标题为“S7KAFAPX”。我试图打开几个项目中的程序,情况都是一样的。我就卸载了重新装了一遍,可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谢谢了!HELP!!!
此主题相关图片

网友A:
能发份你的软件给我吗,谢谢,wcltx2001@163.com

网友B(2007-01-28):
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不知道解决方法,你后来解决了吗?是什么回事.

网友C:
有5。4版的了,把原来的完全删掉,再重装,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D:
试下把块的名称缩短点,最好在四个汉字以内,可以的话,流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