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请教各位高手:IFIX3.0与仪表进行MODBUS-RTU通讯时,IFIX读取长整型数值时,读过来的数值如何转换成实际值?信号条件需要如何选择?请赐教!

网友A(2007-02-07):
我使用的ifix3.5,里面有数据库编辑器,双击你要修改的块,在地址下面有一转换选项,选择12...的,后面不记得了,下面有上下限值和单位,按照实际输入即可。
我接触ifix的时间也不长,你可以试一下,不一定有用啊!

网友B:
这里有IFIX的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