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我是新手,想问下wincc与protool的区别是什么,wincc的程序能下载到触摸屏上用么? 我们新买的西门子的触摸屏,应该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啊

网友A:
首先,Wincc并不是用于触摸屏的软件。一套Wincc的价格可比你的触摸屏贵很多了。
对于西门子的屏来说:只有2种软件,Wincc flexible 和 Protool,Wincc Flexible可与Wincc可不是一个软件,就像Step7与Step7 Microwin不是一个软件同样的道理。
这两个触摸屏软件据使用者来说,Protool更好用一些,但是新出的屏只能使用Wincc Flexible了,所以根据你的屏选择相应的软件。

网友B:
应该使用Wincc它是专门针对西门子的触摸屏,都几好用.

网友C:
一直用protool做.

网友D(2007-04-01):
西门子的触摸屏不同,软件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