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
各位观众:
     前两天去现场遇到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搞的我一头雾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下
     我们这个变频器是用在选矿厂砂泵的恒液位的控制,为了解决难上砂的情况,决定先用工频启动一段时间后转变频启动,然后自动PID调节。变频器是三菱F540的,是返修回来的,一周前我们去调试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和客户的要求。
     可是我们刚走没2天,客户就打电话来说变频器出故障了,然后我们就去解决问题,情况如下:
1、工频启动没有问题,可是刚转到变频启动就立即出现报警字样“E.OC1”——加速时过电流跳闸。(此时频率还根本就没上来);连续试了好多次情况都一样;
2、将加速时间改长以后,还是一样出现情况1;
3、断开电机先,空起变频器能够正常启动。
4、用强制输出的方式直接采用变频器启动,结果电机还没动就出现“E.OC1”——加速时过电流跳闸。

从这里我初步判断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
吃过中午饭后,大概过了一小时,本打算去抄一下变频器报警是的参数,如频率、电流等,结果一启动又完全好了,工频启动后转到变频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能自动PID调节,连续试过4次都成功,这我就郁闷了,不想让它出故障他偏出,想让它出故障还真难!!!!!

由此可以看出变频器外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变频器内部的原因怎么在一个小时以后他就自动好了呢?难道变频器还有自动修复自身的功能????
小弟不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希望各个高手来探讨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几次 很正常  但不能说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其他外部机械 的无规律接触。 可以的话先换个变频器试试 先确定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B:
检查一下外部是否有干扰.特别是外部的高频杂波干扰.按你介绍的情况先头开变频跳闸时间应当是上午机器开动最多的时候,此时电网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大.午饭后一小时开机正常,此刻应该是多数其他机器尚未开动,电网电压,电流较为稳定,干扰相对少一些,检查电网供电系统容量是否适当.修理后的变频器各连接点焊接是否可靠?我曾经再其它的电子设备上遇到类似问题,从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我逐级检查发现一处零件虚焊,重新焊过,恢复正常.你说自动恢复也可能是变频器工作时的电热效应,使连接不好的接点暂时接通恢复正常,上述几点仅供参考,盼望你早早解决问题,把问题真相告诉我们,也使我们吸取点经验.

网友C:
我想这一般上都属于干扰的问题,在现在的国内,电网特别不稳定,电网中存在的高次谐波底次谐波特别严重,所以我有一建议,楼主是否加了输入电抗器?如果没加,考虑加上~

网友D:
同样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的变频器是富士的3.7kw的
一条生产线好多的变频器,唯独有一台跳同样的故障——加速过电流
变频器是新的,换另外的同样的变频器,一切正常
请问那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

楼主:
对了,还有个条件就是由于那天他们检修,所以是工厂停产的,只是试下变频器,所以不应该有电压波动的情况,变压器容量是足够了,虚焊的情况到是有可能,但是我打开变频器的面版里面还有塑料挡着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还没看到电路板(就算看到了我也不懂电路板的结构);
关于输入电抗器我自己觉得完全没什么必要,毕竟变频器才22KW,而且现在很多客户都考虑成本问题。

楼主:
没有高手来探讨下这个问题么?

网友E:
楼主可能是变频器PCB驱动电路过电流检测有点问题

网友F:
这种软性故障有什么好奇怪的?!除了虚,假焊外,更多的是排线连接器的接触不良造成的。以前早期欧洲的变频器,直流控制器经常有这种问题出现,拆开后重新点胶就可以了。重修的变频器多有这种问题,只能说修机的人太外行了。

网友G:
我也怀疑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H:
电机或主线路漏电!

楼主:
问问各位朋友,要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这样跟客户沟通呢?
变频器是你公司拿出去修的~!客户刚用上没几天。

网友F:
楼上的,可以实话实说,就说再观查几天看看,欺骗客户是最无耻的!一般大多数客户都会谅解的,出现问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处理问题的态度!如果你可以做到处处都为客户着想,再大的问题也是小问题,反之亦然!

楼主:
呵呵,的确是这样告诉客户的,但是客户给我的是个冷笑,好冷~!
饿想要是我是客户估计就不仅仅是冷笑了~!

网友I:
经常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的时候,客户见多了什么样的没有!对于这种客户别在意他的言行就行了。

网友J(2008-07-17):
你需要速度识别功能,你从工频切换为变频的时候由于电机速度高于变频器输出频率所对应的速度,但应该报过压才对,你试一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K(2010-12-2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过会自动好了 不过是不同的设备  我是分切机的正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