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1):
公司有台设备的PLC是三菱FX1N-40MR,其中有一输出端子输出指示灯亮但端子无输出,输出接的是施耐得变频器控制端。已经是第二个PLC了。为何???????

网友A:
如果COM接线正确的话,应该是这个点的输出继电器的故障!!!

网友B:
如果该控制器的工作环境良好,2楼朋友的观点就是对的!FX1N-40MR我单位有几十个,经常会出现类似你的情况,换一个点就会OK!如果工作环境不是很好,请考试控制器层与屋是否会接触不好!这样的情况我也遇上过!

网友C:
是该输出端子的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所至,换个继电器.

网友D:
换个继电器,我这比你更怪的还有,,反正大都是继电器问题.. 下次还是用晶体管输出再加继电器控制的好些

网友E:
这种情况大都是继电器触点坏了引起的,线圈坏了也有可能(几率不大)

网友F:
有多余的输出点换一下,没有的话加一个输出模块;
下次用的时候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