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6-12-01):
我单位有一只配电箱,里面主要是控制生活水泵的电路.(用了七八年了以前一直正常)上个月控制回路的3A保险丝(管形)熔断,经检查没发现有异常.更换新的保险丝后一切正常.过了二天又熔断了.将有怀疑的指示灯、按钮、线圈等又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又过了半个月的正常使用,今天保险丝又熔断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知道具体问题在那,再好好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B:
换个10A的就行了,3A 太小了啊。要不就装一个6A的空气开关,

网友C:
3楼的朋友真是幽默!

网友D:
看下线路是否有薄弱环节(开始是正常,但运行一定时间后发热引起漏电)

网友E:
线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