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直流力矩电机用的是直流驱动器调速 四五年了
现在有问题:
实际测出的速度于设定速度不一致 而测速发电机测出来的速度又完全于给定速度相符
该怎么办啊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力矩电机用的是直流驱动器调速 四五年了
现在有问题:
实际测出的速度于设定速度不一致 而测速发电机测出来的速度又完全于给定速度相符
该怎么办啊 各位帮帮忙啊
直流力矩电机?楼主所说实际上是实际速度与测速机反馈不一致?测速机没有问题的话,应当是直流驱动器的速度环的参数设定的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给予帮助 但是 驱动器是一直在用的且一切都未动过啊
就是我们通过其它方法准确测出的速度大于设定速度了 而且设定速度又于测速机测出来的显示速度一致 所以我们认为是测速机的反馈电压遭吃掉了 我们就调了板子上的反馈电压电位器 调好了 但是生产一段时间 又出现了上述问题 不知道怎么半了  驱动器和系统都是玖拾年代从国外进口的 而且基本无法联系驱动器厂家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半了啊

楼主:
对的 就是实际速度与测速机反馈不一致,但是测速机反馈速度于给定速度一致

楼主:
怎么就没人理我了啊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测速发电机,速度电压反馈信号是测速发电机输出的电压经过分压的,这里有一个分压电阻,根据你的设备速度的比例适当调整分压电阻,就可提高速度。再一个就是所谓速度不准是指电机输出的速度,还是经过变速箱的速度,如果是智能直流电机控制系统对变速箱的齿轮级数参数也有设定。

楼主:
分压电阻已经调节过
调节好了以后 运行不到24小时就又有同样的问题了
奇怪得很

网友B:
换一个分压电阻一个是可能电阻本身有问题(老化、连接、接触),另外是否振动。

楼主:
谢谢您 1120
我们换了个测速发电机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