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那位大哥有欧姆龙CPM2A与电脑9针接口联接的电缆接线图.

网友A:
plc            pc
2               2
3              3
9               5

楼主:
具作型号是CPM2A-60CDR-A与电脑9针接口的接线图.

网友B:
4楼的老兄
我有张图片上:plc的4和5要短接,电脑的4和6短接,7和8 短接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