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小弟请教个问题:7个CPU 313C 2DP +相应扩展模块的站用profibus dp 总线连接,装WINCC的电脑用CP5611直接能读取各站的数据吗,通讯速率快不块,模拟量就10个,数字量就100个

网友A:
推荐:  为了不影响 I/O模板的采集或刷新速率, 可以利用CPU 313C 2DP模板的集成 MPI端口. 即构建MPI网络, 7个CPU 313C 2DP模板的集成 MPI端口连接起来, 然后再连接至电脑CP5611卡上.  通讯速率187.5Kb/s, 模拟量tag就10个,数字量tag就100个, 轻松搞定数据通讯!

网友B:
请问MPI网络怎样连接起来,是串起来吗?MPI接头怎样接线?

网友A:
chensiry: MPI网络就是将8个站点串起来(总线结构), MPI插头接线"一进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