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請問伺服和步進一樣,也要設定加減速嗎?

网友A:
放大器中的加减速指的是速度和转矩控制时的
脉冲控制时不用的

网友B:
作位置控制時不是有一個加減速過程的嗎,低速啟動,減速停止啊,

网友A:
放大器中的加减速后面标的是S T没有标P

位置时的加减速应该是和放大器中的滞留脉冲(偏差计数器)有关

脉冲串由放大器中的偏差计数器计数并存储在驱动装置的偏差计数器中,放大器中的D/A转换器输出与偏差计数器维持的技术成比例的模拟DC电流。模拟DC电流起到伺服电机速度控制信号的作用

网友C:
放大器中的加减速指的是速度和转矩控制时的
脉冲控制时不用的

脉冲控制也需要的,如果你精度要求不高当然可以不要,否则一些惯性比较大的机构在高速停止时会来回摆动几次,而且你用调节刚性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是很多时候不允许的。你试试就知道两者精度的巨大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