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1.保险丝熔断后,我用测二极管档检查到图中的IGBT所有端点均导通,是否被击穿
    2.请问为什么会被击穿,会有其他连带的元件烧毁吗,换上新的还会有问题吗?
         3.整流桥的二极管正常,我想把被击穿的IGBT取下后焊上新的保险丝后上电,来测试其他的部分有无问题,是否太冒险?
               4.IGBT一般在哪里有售,大概多少钱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保险丝熔断后,我用测二极管档检查到图中的IGBT所有端点均导通,是否被击穿
2.请问为什么会被击穿,会有其他连带的元件烧毁吗,换上新的还会有问题吗?
3.整流桥的二极管正常,我想把被击穿的IGBT取下后焊上新的保险丝后上电,来测试其他的部分有无问题,是否太冒险?
4.IGBT一般在哪里有售,大概多少钱一个?
万分感谢!!
IGBT损坏!
通常IGBT损坏的同时,IGBT的驱动部分的三极管会同时损坏.所以,在更换IGBT的同时,必须同时更换驱动部分的三极管,通常型号为8050和8550.有的用C1815和A1015.

楼主:
师傅,能把我的菜鸟问题都回答了吗?真的不懂耶!!

网友A:
转帖网友文章:
电磁炉常见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产品原因维修方法
1.不开机(按电源键指示灯不亮。)(1)    按键不良
(2)    电源线配线松脱
(3)    电源线不通电
(4)    保险丝熔断
(5)    功率晶体IGBT坏
(6)    共振电容C103坏
(7)    阴尼二极体
(8)    变压器坏,没18V输出
(9)    基板组件坏(1)    检查并更换按键板
(2)    重接
(3)    重接或换新
(4)    更换
(5)    更换
(6)    更换
(7)    检查并更换
(8)    检查并更换
(9)    更换
2.置锅,指示灯亮,但不加热
(1)    线盘没锁好
(2)    稳压二极管ZD101坏
(3)    基板组件坏(1)    锁好线盘
(2)    换稳压二极管ZD101
(3)    换基板组件
3.灯不亮,风扇自转。
(1)    LED插槽插线不良
(2)    稳压二极管ZD2坏
(3)    基板组件坏(1)    重新插接或换LED板
(2)    换稳压二极管ZD2
(3)    换基板组件
4.加热,但指示灯不亮。
(1)    LED二极管坏
(2)    LED基板组件坏
(1)    换LED二极管
(2)    换LED基板组件
5.未置锅,指示灯亮,不加热。
(1)    热敏电阻配线松动或损坏
(2)    集成块LM339坏或集成块TA8316坏
(3)    变压器插接不良
(4)    基板组件坏
(1)    重新插接或换热敏电阻组件
(2)    换LM339或TA8316
(3)    检查或换主控IC
(4)    换基板组件
6.功率无变化
(1)    可调电阻
(2)    加热/定温电阻用错或短路
(3)    主控IC坏
(4)    基板组件坏(1)    换可调电阻
(2)    检查加热/定温电阻
(3)    检查或换主控IC
(4)    换基板或换基板组件
7.蜂鸣器长鸣
(1)    热开关坏/热敏电阻坏,主控IC坏
(2)    振荡子坏,变压器坏
(3)    基板组件坏(1)    换/热开关/热敏电阻/主控IC
(2)    换振荡子,检查或更换变压器
(3)    检查或更换基板组件
8.锅具正常,但闪烁并发出“叮叮”响
(1)锅具检测处于临界点(1)更换R104阻值
9.置锅,灯闪烁
(1)    比流器CT坏
(2)    锅具不对,非标准锅具
(3)    IC1/IC6/R501可调电阻坏
(1)    换比流器CT
(2)    用正确锅具
(3)    检查对应器件
一.电路板烧IGBT或保险丝的维修程序
电流保险丝或IGBT烧坏,不能马上换上该零件,必须确认下列其它零件是在正常状态时才能进行更换,否则,IGBT和保险丝又会烧坏。
1.          目视电流保险丝是否烧断

2.          检测IGBT是否击穿: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GBT的“E”;“C”;“G”三极间是否击穿。
A:“E”极与“G”极;“C”极与“G”极,正反测试均不导通(正常)。
B:万用表红笔接”E“极,黑笔接“C”极有0.4V~0.7V左右的电压降,内部有阻尼二极管。(型号为GT40T101三极全不通,需外加阻尼二极管)。

3.测量互感器是否断脚,正常状态如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互感器次级电阻约80Ω;初极为0Ω。

4.          整流桥是否正常(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
 A:万用表红笔接“-”,黑笔接“+”有0.9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B:万用表红笔接“-”,黑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C:万用表黑笔接“+”,红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正极

5.检查电容C301;C302;C303;是否受热损坏。(如果损坏已变形或烧熔)

6.检测芯片8316是否击穿:
 测量方法:用万用表测量8316引脚,要求1和2;1和4;7和2;7和4之间不能短路。
TA8316S

1    2   3    4    5   6   7
7.IGBT处热敏开关绝缘保护是否损坏。

二、按键动作不良
1.测量CPU口线是否击穿: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PU极与接地端,均有0.7V左右的电压降,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CPU每一极口线”。

三、功率不能达到到要求
1.线圈盘短路:测试线圈盘的电感量:PSD系数为L=157±5µH,PD系列为L=140±5µH。
2.锅具与线圈盘距离是否正常。
3.锅具是否是指定的锅具。

四、检查各元气件是否松动,是否齐全。
装配后不良状况的检查:
1.      不加热:检查互感器是否断脚。
2.      插电后长鸣:检查温度开关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3.      无法开机:检查热敏电阻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4.      无小物检知(不报警):检查电阻R301~R307是否正常。
R301~R302为68KΩ
R303~R306为130KΩ
R307为3.0KΩ
5.      风扇不转;检查三极管Q2是否烧坏。(一般烧坏三极管引脚跟部已发黄;也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前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安全卫生的炊事用具逐渐接受,电磁炉也进入了千家万户。为了使美的服务网点能够利用电磁炉的散件,快速准确的将电磁炉维修好,特编写了《电磁炉的原理与维修》,内容中以PD16为模板,着重分析了电磁炉的原理,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通过原理来分析故障,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第一章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1、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概述当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电磁炉线盘上的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在锅具底部反复切割变化使锅具底部产生环状电流(涡流),并利用小电阻大电流的短路热效应产生热量。
2、PD16电磁炉电原理图

3、PD16电磁炉的工作方框图
第二章 电磁炉主要部件功能
1、陶瓷板:进口高级耐热晶化陶瓷板。
2、高压主基板:构成主电流回路。
3、低压主基板:电脑控制功能。
4、LED线路板:显示工作状态和传递操作指令。
5、线盘:将高频交变电流转换成交变磁场( PAN)。
6、风扇组件:散热辅助元件(FAN)。
7、IGBT:通过低电流信号、控制大电流的通断(IGBT)。
8、桥式整流块:将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BD101)。
9、热敏电阻件:将热量信号传递到控制电路。
10、热开关组件:感应IGBT工作温度,从而保护IGBT由于过热损坏。
第三章 电磁炉集成块功能
1、C80C49-143A:中央处理器集成快(Ic1)。
2、SN7407N: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Ic2)。
3、HD74LS145:四—十线译码器/驱动器(Ic4)。
4、LM339:低功耗、低失调电压比较器(Ic5、IC6)。
5、TA8316S:驱动器(Ic3)。
第四章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PD16)
电磁炉220v工频交流由AC IN插口接入,通过保险丝F101防止内部电路的过载及短路。VA为并联压敏电路,防止外部供电电压过高,往往为烧毁自身来保护后级电路的安全。C101为滤波电容,容量为2UF。C101后级为大功率桥式整流块,可将前级的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为脉动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通过扼流圈和C102的平滑滤波,将相对平稳的直流电供向下级PAN电磁线盘,PAN线盘与C103振荡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从而在线盘上产生交变磁场。 PAN电磁线盘的后级为T102电流取样变压器,通过T102次级将电流信号传递给电压比较器LM339进行检测。 T102的后级为高压保护二极D,作用为保护IGBT,防止反向高压击穿IGBT。IGBT的控制极由驱动器TA8316S驱动,TA8316S输出14KHz频率的脉冲,根据TA8316S输出的脉宽来调整IGBT通断时间的长短,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 LM339为电压比较器,PD16使用两块LM339:一块为IC5,主要功能为锅具检测、温度检测;另一块为IC6,主要功能为电流检测,电压检测。IC5、IC6两个LM339比较器都将检测信号反馈到TA8316S驱动器上,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线盘中间的热敏利电阻RT通过热量变化转换为电平变化,然后通过Q601三极管推动将信号传递到TA8316S,从而调整功率的大小,以达到调整锅具的温度。 IGBT散热铝块上固定有温度开关K1,当IGBT过热时,温度开关K1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从而接通IC1集成块①脚,通过①脚电平的高低变化,从而使IC1集成块④脚复位停机。风扇的电源控制由IC4的第⑦脚输出高电平至三极管Q703,从而使Q703导通,风扇通过12V直流运转。控制电路的电源主要由T101变压器的初级接入,次级输出连接有三组串联稳压电路。一组通过ZD204、C207、R204、Q203形成+5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块IC1供电;一组通过ZD201、C203、R203、Q201形成+24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IC3供电。另一组通过ZD203、C205、R203、Q202、R202形成+12V、+10V电源,+12V电源主要供给风扇,+10V主要供给IC6、Q301、ICS、Q602、Q601、Q501供电。
第五章 故障分析及维修方法
现象1、开机烧保险。
①首先将电磁线盘的接线脚断开换上保险管,测量电容C102两端电压,一般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为220V-300V,如无电压或继续烧保险,判断为桥式整流块坏。分析原因:如果整流桥击穿,则220V交流直接短路。
②C102两端有电压,判断为IGBT坏,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C102两端有电压,说明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正常,如果IGBT的两个输出脚击穿,则相当于直流短路。
③桥流桥及IGBT都没有坏,但依然烧保险,IA8316S集成块坏,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由于TA8316S输出的脉冲角度过大,导致IGBT出现过载现象
2、风机不工作
①拨掉风扇FAN插线排,检测有无12V供电,如有,则风扇电机坏。
分析原因:电源正常,通常风扇电机为短路或断路。
②FAN插线排无12V电压,驱动三极管Q703发射极击穿,换上Q703,故障排除。
分析:当Q703都没有坏,集成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排除。 ③风扇电机及Q703都没有坏,集成电路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解除。分析原因:如果集成电路块IC4的第7脚无高电平输出,那么Q703的发射极没有偏置电压,Q703的集成极依然无法导通,供电处于断路状态。现象3、开机操作显示均正常,但不加热。
①测量TA8316S的第③脚有无18V电压,如无,可检查Q201有无击穿、ZD201有无击穿,如有击穿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如果TA8316S的第③脚无18V电压,故障点应在供电电源串联稳压电路,所以必须先检查构成串联稳压电路的基本部件。
②TA8316S的第③脚有18V电压,故障应在IC3集成块TA8316S,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LED板显示及操作正常,说明电脑控制电路基本正常,不烧保险,说明高压板基本正常,只是由于TA8316S无脉冲输出至IGBT控制极,IGBT无法导通。现象4、开机后,面板灯一直闪烁。 ① 晶振坏,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晶振坏,导致CPU中央处理器无时钟频率输入,从而使整个IC1中央处理器失控。

美的电磁炉维修方案
一、   PD16F/16Y/13J  老版(大单机68H1908)
1、现象:上电长鸣,指示灯全亮
方法:更换R53:1/6W-10K为1/6W-4.7K或1/4W-4.7K
二、     PD16F/16Y/16J-2002(小单片机  1202)
1、现象:正常电压开机长鸣
方法:更换R15: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功率板到控制板),测量R16:1W-330K±1%;R17、R18:1W-240K±1%是否正常,更换不正常电阻。
如无法测,则直接更换R16:1W-330K±1%,不正常再更换R17、R18: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测量功率板桥堆、保险管是否损坏,如桥堆损坏而IGBT未短路则更换桥堆保险管。
三、     PSD18C/D/E
1、出现E07、E08
方法:更换R310: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测量R300:1W-330K±1%;R305、R304:1W-240K±1%,更换不正常电阻,如无法测量则直接更换R300:1W-330K±1%;还不正常,则更换R304、R305: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方法:同第二大点中第3小点

网友A:
电磁灶图纸

网友A:
美的电磁炉资料

网友B:
信老师!我比较喜欢您的贴子-----------实在!
实话说了吧,我家用的就是“美的”!嘿嘿!

网友C:
好贴,严重支持!  哈哈,都变成家电维修网了。

楼主:
师傅,有康宝C16G-18BB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有康宝C16G-18BB的吗?
no.

网友D:
真是长知识啊!

网友E(2007-01-21):
有一台美的豪华冷热饮水机,故障表现为面板按键失效,不加热,不制冷,不保鲜.显示屏有亮.请教高手指点.将不胜感激!!!!!!!!

网友F:
信老师,厉害啊,我支持你

网友G(2008-02-14):
请教 :先科龙电磁炉不工作,报警,好象不检名锅,面板按键操作正常,如何维修?

网友H:
到这里看看吧,电磁炉的问题应该都能找到答案。http://www.jdwxmagazine.com/mybbs/forum-308-1.html
我本人也参考这里的资料修好自己和同事的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