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在X1上升沿,将50,55 60 65 70 。。。90分别送D10 ——D18。程序如下,
LDP X1
RST Z
MOV K50 D10
FOR K8
LD M8000
ADD D10Z K5 D11Z
INC Z
NEXT
END
但是这段程序运行时,会把D18后面所有的寄存器写上数。如果把LD  M8000改成
LDP X1时,会出现按一次X1,传入一个数。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达到题目的要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LD  M8000改成“LD〈=   Z0   K7”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A:
不好意思,细想一下,该程序还应该增加主控指令才好。
0      LDP   X1
2      RST   Z0
5     MOV   K50   D10
10   MC     N0     M0
13   FOR   K8
16   LD〈=   Z0   K7
21   ADD D10Z K5 D11Z
28   INC Z0
31   NEXT
32   MCR  N0
34   END

网友C:
用BMOV指令也可以的,可以试试的

楼主:
为什么要加方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