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本人做可控硅移相加热系统碰到难题
 系统构成:三菱触摸屏F940; PLC是FX2N的;再加上FX2N-2AD和FX2N-2DA。按用户手册的模拟量输入和计算平均值数据程序实例编程,发现显示数值跳动大.硬件连接用屏蔽线进出AD和DA,而且AD和DA都接1μF/50V的独石电容都没有多大好转.希望同行给以分析解决,万分感谢!

楼主:
希望响应一下啊!

楼主:
同行快来帮分析一下啊!用欧姆龙做这个系统干扰就小 不知何故!

网友A:
电容用大点 试下
换种方式进行软滤波

网友B:
你设置的采样数量是多少,确定选择的是平均值寄存器中的内容作为显示数值了吗?再次确认一下AD转换模块的设置参数.

网友C(2007-03-18):
电容应该是0.1~0.47uf之间,电压25v